东芝A200开机黑屏,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5-04-06):
第一次出现问题是机器启动到登陆画面死机,现在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亮一下就灭,黑屏。bios信息没出来。按鼠标键盘没反应。这个
笔记本
一年前修过,也是系统运行中掉电,就把nec大电容换成6个330电容。现在出现上面的问题了,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请指教以下。插usb鼠标,5v电压正常,就是usb不亮。
无背光

网友:
楼主描述的怎么像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先打一下USB的对地正常不

网友:
没遇到过,路过学习下!

网友:
键盘也不能使用,按键无任何反应

网友:
USB的对地正常,500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