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61GL无CPU供电 RT8859M

楼主(2015-04-08):
昨天快下班的 时候同行拿了块主板一进来不行啊    一看两个月前修过内存供电 我想不会又是那里吧 上电 内存供电正常 是CPU没电压 查RT8859的供电41脚VCC5.1V正常,38脚EN为1.09正常,47脚DVDA1.3V 左右 48脚1.3V 。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说47 48要有5v 换电阻后还是没有供电  怀疑IC坏了  果断换  吹凉后触发亮机

网友:
可以啊  楼主技术不错呢

网友:
楼主换的分压电阻吗???

网友:
楼主有图纸没得,,贡献下!!!

网友:
47PINVIDED VOLTAGE  DETECTION OF AXG  VR.谁能翻译一下这段英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错.又看了一招.

网友A:
芯片虚焊导致的

网友B:
工作条件正常了,如果还不出电压,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条件正常了,如果还不出电压,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不一定吧?

网友:
CPU供电芯片要综合考虑

网友:
这个芯片 34、35、44、47标的都是5V,可正常测量47、48是1V多吧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虚焊导致的

有加焊过 不行

网友:
我测得也是1.3V左右。没有CPU供电。分压电阻在哪呢,找不到

网友:
47 48脚为5V的说法是错误的,电压在1.3v左右其实是正常的!并非非要5v才正常!

网友(2015-05-20):
47  48实际测量为1.3V 左右,用好的主板上电测量的。。

网友C:
未必行的,过两三天就返回来的。

网友:
我不喜欢修二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未必行的,过两三天就返回来的。

同意,还有个si黄色的梅捷h61也喜欢用8859m,换芯片能管几天后必返修。不知道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电源管理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