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39CL升压电路没工作

楼主(2015-04-06):
昨天客户送修一台飞利浦239CL液晶不显示。12V供电的接电流表可以到0.8A。拆机后发现升压部分没工
作。只有12V ,正常是不止这个电压的。升压IC MP3389EF 测得VIN VCC和EN都有电压,应该是它坏了吧
,但手头上没有这芯片。没改过LED的。要改升压条,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升压条只有LED+和— 原板上
LED接口是CN801 5和6脚是供电了接到升压条LED+。 1 2 9 10分别四条要怎么接?

网友:
这个和该高压 一样  就是 把那个亮度调节   了  接上就  ok

网友:
其他都接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