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B不触发 之秒杀!! 附图纸

楼主(2015-04-06):
一般不触发大家都是想到網卡之类的,但是我喜欢从更简单的地方找起,cmos跳冒之类的
但今天的重點是比較罕見的不觸发故障
主角:P5B
症状:不触发
诊断过程:
                 ATX电源口基本上没有短路,上电源过电也没有过热晶片,就是标准的不触发,检查CMOS跳帽,
发现是跳帽跳反了,想说直接可以秒杀了,跳回正确位子后,仍然是不触发,我就知道沒這麼好康的...

一般不触发就是找几个条件,3.3VSB、VCCRTC、晶振波形、RSMRST、IO的触发脚位测量,凡事从简单的做起
3.3VSB 正常
VCCRTC,CMOS跳帽上测的到3.3V,算正常(基本上不是测跳帽,而是别的测试位子,这边先默认为正常)
晶振波形,这边我也是没有示波器,简单的用手碰 和 叠加一个新晶振 ,一样没有任何反应,所以晶振算正常
IO的触发脚位:68>67>73>72,只有73脚SLP_S3没有出来,心想,SB应该挂了...(先不动桥,再往下测量)
RSMRST,IO的75脚,待机电源好信号,1.2v,心想就是这不正常了,正常要3.3V

最後檢測结果是SLP_S3和RSMRST这两个不正常,反事从简单的做起,RSMRST連著一個0欧电阻,再連著一個822...
所以...大家应该懂的!!!  点位图上一个

实务图上一张

最后附上开心的跑马图

谢谢收看啦!

维修过程并不难,给新手们参考参考,
维修过程只有短短5分钟,但是打字拍照抓图PO文花了50分钟,
请大家加加个分吧!!!

最后附上图纸

网友:
神器一上..何不所向无敌

网友A:
神奇的822,我怎么就没碰到过呢。

网友B:
这也可以太实用

网友:
学了了 不错 先易后难

网友C:
华硕的822   映泰的472  103  就是这么神奇
我的料板排阻都用得差不多了

网友:
822问题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822   映泰的472  103  就是这么神奇
我的料板排阻都用得差不多了

映泰的板子修的少  没遇到472  103的以后注意

网友D:
华硕以后看见就干822,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奇的822,我怎么就没碰到过呢。

哈哈哈  可能你运气不够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以后看见就干822,太多了

也不是什么故障822干下去就会好了

网友:
很多阿,時鐘問題一般都是8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可以太实用

我只能说运气好啦,我也是第一次修到不触发換822好的

网友:
822不是万能的、。没有822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E:
叠加一个新晶振。晶振叠加的话,32.768KHZ也会叠加成65.536KHZ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叠加一个新晶振。晶振叠加的话,32.768KHZ也会叠加成65.536KHZ吗

呵呵,好问题!  应该是不会,这方面原理我不太清楚,只是无意中想出来的,可以等高手来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好问题!  应该是不会,这方面原理我不太清楚,只是无意中想出来的,可以等高手来解释

应该原来的开路 你并上一个确认是好的  就起振吧
但要是短路了  那故障现象不变吧
不过短路的情况下比较小
晶振开路的情况多
你这个方法还是有很大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