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雷击维修

楼主(2015-04-06):
一同事联想Y470笔记本一台,因雷击不能开机,一般这种网卡坏的几率最大,先拆机,测网卡供电,果然短路。干掉网卡芯片,通电后发现EC发烫 ,果断换掉EC,上电不触发,待机0.04有点偏大,不会连桥也打坏了吧!好嘛,换HM65芯片,上电还是0.04,晕了,可能还是哪里有短路。没办法了先按不触发维修了,查晶振,bios,EC工作条件(供电,ACIN,RST,LID_SW#),发现休眠信号为零,问题找到,干掉休眠芯片,待机正常,触发上电,CPU供电不出,晕了。问题在哪呢?用手一摸HM65发烫,难道坏的?怀着怀疑的心态换掉HM65,老天保佑触发亮机了,本以为该OK了,发现字体是红的 ,外接正常,排除显卡,换屏幕一样红,先测屏线未发现短线,查图纸测屏各信号发现LVDS_A0和LVDS_A0#为0V 。测对地值一个短路一个43欧,查信号去向 发现直达HM65,不会吧又是桥,翻新就是没保障啊,果断换新桥!OK,修复了!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A:
楼主真有耐心,修这个机器用了多久?

网友B:
楼主你换了几个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有耐心,修这个机器用了多久?

加上买芯片的时间3天

网友C:
那么多桥有收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换了几个桥啊!~

果断3个才好啊

网友:
还是需要魄力啊

网友:
如此损坏,修起来工作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桥有收多少钱啊

帮同事修的,芯片他自己出,我出技术,一顿饭钱。。。。。

网友:
加上买芯片的时间3天d

网友:
现在的机器就是老火,费时间啊

网友:
这中机 不放个吧月 都不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