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50CM BIOS 8M

楼主(2015-04-06):
好机器备份下来的 板载I7  独显 8个显存的   版号 K56CM  REV 2.0

网友(2015-05-18):
这个BIOS虽然能亮  但是有问题  如果插着触摸板排线,第一次开机不亮,需要强行关机后在不拔外接电源的情况下重新开机才能亮,换其他BIOS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不会 这个BIOS在好机器上备份下来的

网友(2017-11-07):
有刷过的吗? 会不会开机慢?????

网友(2020-08-17):
请问这个是20几的版本?测试机器是I7+635M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