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斯巴达克m26gt4svm不开机

楼主(2015-04-06):
有个斯巴达克m26gt4svm的板子,不开机。通电后BIOS旁边的那个1117烫手厉害。
请问是通病吗?解决方案是什么?

网友:
很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那就是南桥

网友:
后级短路1117肯定热

网友:
桥坏了。那个是5V转3.3V待机的电压。给网卡,桥,和I/O提供电压的。

网友:
恩,烧出来了,确实是这个问题,桥挂了

网友:
单桥的容易挂。。。

网友:
拆掉网卡试试,可能网卡短路拉低了电压

网友:
南桥挂了。测下usb口的数据线看看短没短路吧。。可以确定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1117后级过载了。

网友:
1117自身或它后级短路了

网友:
已经确定了是南桥挂了

网友:
是南桥挂了??、

网友:
雷击了吧 把网卡拆掉  如果在热 就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