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暗屏维修

楼主(2015-04-06):
      昨天接到个IBM T60的本,客户拿来说,隐约能看到图像,不用想肯定是暗屏了。然后说估计是暗屏,要拆开看下,客户同意了。
      就直接拆开屏,拔了原装的高压条,用电流表调19V,外接单灯高压板,点亮了屏,然后开机,图像全出来了。哈哈,给客户说是高压条坏了,需要换,得150元,客户一直砍价,最后只拿120。僵持半天,想想算了,装上就行了。客户直接给钱了,然后在等着弄。然后,T60的高压条的接口是19针的,很快找到供电19V,地线,但控制拿不准了。看半天,弄不成,就网上找资料,可是一直找不到。
       客户也有点着急,我就不管了,直接打电话问师傅,师傅说找图纸,可是不好找,就说你直接量吧,找到一个3.3V的,就可以用,我想也是,只要有3.3V,就会亮了,开机白屏就不管了。然后上烙铁,接线,一跑完成,点屏,还是暗屏,我晕死。
      看一时半会弄不好了,给客户说不行了,明天再来,我明天给你们回话,好不好给个电话。或者不想等了,我重装起来,你到另家看看也行。客户犹豫半天,说放这儿吧,只是急用,叫我第二天给个准信能好不,就走了。
       继续搞,然后量电压,才发现19V电压,在待机时有,开机后,屏供电只有1.8V了。我晕,这可杂半,我水平可菜,主板电路都不会,折腾半天。拆了保险,外接还是一样,证明,确实是19V屏供电有问题了。然后,就想找同行修了,去看了,人家可忙,就没有开口,又回来琢磨。
      心想其它正常,只有19V没有了,我外接看看,用电流表调19V,然后,接高压条上,一试,亮了,好了,心想这样好办,不行了,直接从保护隔离保险上接个19V过来,肯定可以用。说干就干,就拆机,一路拆下来,拿出主板,找保护隔离大电感,我晕,找不到。反来反去找不到,就插上电源量,然后乱量一气,看见附近的保险就量,有的19V,有的5V , 3.3V,心想这应该是待机电压了,量到屏供电的一个保险时,一边19V,另一边电压一直跳变,不正常。嗯?哪道是它?找个外观和它一样的保险量下比较下,发现确实是它有问题,两边电压不一样,打阻值,真是不通了。然后就想换吧,好不好,试了再说。从别的板子上找个0欧的黑色电阻装上了,一量,电压出来了。然后就接屏,开机试,电压正常了。哈哈,心想真的就这样好了?有点不太自信,然后,全接上,开机,哈哈好了。代用的高压条可以用了,又换上原装了,接好,也好了,这么说高压条没事,就是它坏了。心里高兴呀!
      一路装好,测试正常,只是开机时,提示时间不对,改了下,然后又蓝屏,又BIOS把ACHI改了。就好了!

网友:
今天早上,全部装好,进入系统,正常,给客户打电话,说比较麻烦,是主板电路问题,加价30,还是150,搞定!!!

网友A:
修的够辛苦的,还好没有跑掉,有时候 就得注意这些电压,虚电不是电,一接负载就下去了,容易误判,不错挣钱了就好

网友B:
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C:
哎呀哈哈~一看楼主写的就知道楼主的技术不敢恭维呀~还需要继续努力哇,加油~祝你早日修成正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够辛苦的,还好没有跑掉,有时候 就得注意这些电压,虚电不是电,一接负载就下去了,容易误判,不错挣 ...

谢谢鼓励,这个属于歪打正着,再难点就够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平有待提高。。。

恩,我水平真的很菜,一到电路就去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呀哈哈~一看楼主写的就知道楼主的技术不敢恭维呀~还需要继续努力哇,加油~祝你早日修成正果~

我就会换换内存,换屏,换硬盘,装系统,电路上基本不会。图纸不太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