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奇葩之电池电量一直100%

楼主(2015-04-06):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G465C,说电池不能充电,系统显示电量一直100%,且单电池不开机,接上电源可以正常使用,拔电源后电池可以继续工作,但最终会掉电。
         这问题是我从业6年来第一次遇到,貌似不好解决,但这种奇葩问题是不会放手了,分析下问题:
        1,电量一直100%,说明电量检测出了问题,在100%状态下不充电就很正常了。
        2,用电源开机后拔电让单电池工作最后会掉电,很好理解:虽然系统认为是100%,但电池被"吸干“了,内部欠压保护关断输出很正常。
        但是,有两个问题想不通:
       1,电量既然是100%,为毛单电池开不了机?
       2,本机的电量检测是通过总线还是别的?BIOS在这方面又是如何设计?
     猜是没有用的,下手吧,相信一切奇葩都有本质可抓,抓住本质,奇葩也就不奇了。首先直奔电池接口,很简单的:

        小样,就几个信号,由于电池可以维持工作,直接忽视 VMB,BAT_INT# ,那就查总线吧,总线电压3.3V OK,PIN3   BAT_CLK连接到EC PIN110,PIN4 BAT_DAT连接到EC PIN111,打在路电阻,PIN3到PIN110 100欧正常,PIN4到111  100欧也很正常,这时小手一抖,EC那边的探针跳到了PIN110,还是100欧?!再测一次,果然PIN 3,4分别到EC PIN 110,111都是100欧,且测得PIN3,4之间阻值200欧。问题出来了,EC总线端短路!

     很快证实果真短路,换粒EC,充电正常,进系统看电池电量0%,乖乖。
     思考:
     1,总线短路 为毛系统里电量是100%,且还能认到电池?呵呵,强大的BIOS下一切皆有可能。
     2,为毛单电池开不了机而用电源开机后拔电,电池又能维持?先看看这个图吧:

      这里有个OVP检测在起作用,很明显,这里的电量检测只在接上电池时EC检测电量,以便与BIOS调用的工厂充电数据配合以调节充电电流,之后该信号只起一个根据电量调整 充电电流的作用,而系统电量是通过总线来传送的。可以这样想象:单电池时,OVP检测发出信息:瓜货,电池已经耗尽,现在只能充电不能开机!接入电源,系统立即得知:电量100%,停止充电,所以OVP已经没有了意义。用电源开机当然没问题,拔电转入电池供电,系统说:呵呵,电量100%,满的嘛,那继续工作莎......最后,电池遭不住了,熄火!

 会员0元2022-12-12 04:59

网友:
楼主技术好,还诙谐幽默没,绝种好男人啊,V587帅,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易懂,刚好我也有一个充电只能充到50%的,参考一下哈,可惜我的HP PRO4440 找不到图纸,也找不到充电芯片BQ736的引脚定义,这麻烦修起来。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见到啊

网友:
分析到位,是这个道理。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华硕的键盘并行数据线两条之间短路了,还以为是ec。。。后来发现是pcb内部短了!如果是内存、fsb、dmi、pcie这些数据线相互串了就很难找得出来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见这种问题就好修了

网友:
楼主写得生动有趣幽默~还能看得明明白白,牛大发了~

网友:
请问楼主,SM_BAT_SCL跟SM_BAT_SDA之间的阻值是多少,还有上面的IO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学习了  遇到可以解决了

网友(2021-02-20):
高手太厉害啊。水平不够,看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