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不亮机!!!

楼主(2015-04-06):
    今接到同行送来的DELL  N5110笔记本 插上适配器上电0.35A,用万用表测量主板所有供电,除CPU和集显供电外其他供电一切正常,来论坛找了一下此版的图纸得知,此CPU管理芯片是95831, 测量工作条件,23VIN 19.84V ,VRON 7脚只有0V,故障点找到了怪不得没有CPU供电,想必这时候很多仁兄已经知道是什么坏了,俩种可能:1  芯片坏   2   EN 被后级电路 拉低  以我的维修思路并没有急于直接换芯片而是查找下此信号来源是哪里,经过查找发现D85V_PWRGD是由此处转换发出 测量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此芯片1.05VTT_PWRGD无电,于是又继续查找这个1.05VTT_PWRGD去了这两个地方,由TPS51218发出的, 测量tps51218 1脚PGOOD无电, 于是采用饼哥的断线法来判断是哪边出了问题,当我断开R3710此电阻后,测量Q3704 D极无电,而电阻另外一脚有电压,于是故障即将快找到了,继续查找这个Q3704 D极 0D75V_EN由tps51216这个芯片发出, 于是可以断定是此芯片有问题,从料板上找了一个TPS51216芯片换上以后,完美亮机了,CPU电压也出来了,
本人新手上路,刚刚学习笔记本维修不久,有写的不对的地方望大师指导和谅解!!!!!谢谢!!!!

网友:
不错,图纸加思路清晰

网友:
修好不错, 0D75V_EN是开启TPS51216的VTT电压,不是这芯片发出的

网友:
不错,修好了就牛

网友:
新手上路,能修成这这样很不错哦~祝你早日修成正果~~

网友:
版号是不是10260-2还是10260-1???它们不一样吗?
顺便求图纸,我要10260-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