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悍的Acer Q5WV1进水维修

楼主(2015-04-06):
接一台Acer Q5WV1,客户说进水不开机,进水机不敢贸然通电,立马拆机,哇塞,这幅样子了

板号是LA-7912P,这么严重,以为修不好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清理主板,妈妈的,洗板水洗不掉,进的液体不是水,是豆浆或者牛奶之类的液体,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对于奶制品,用棉花蘸水洗,但不要过多,洗完后再用洗板水洗,就很干净了,洗完后把主板烤干,然后对照图纸把所有腐蚀或氧化的原件换掉,见下图

该机硬盘和内存也有进液,清理干净插上开机通电,不显示,换一根好的内存条能开机进系统,看来他的内存也坏了,4G内存啊,不甘心,干脆把内存放水里泡一会然后用牙刷洗,然后再烤干,插上居然显示了,这里忘了拍照了,装好后发现键盘串键,这是预料中的事,订一个键盘,隔天到货装机OK

修该机没用什么技术,只是仔细点就好了

网友A:
我修到一个和你这个一模一样进水,进水面积一样,修完后,一切正常,开机独显一直有感叹号,,测量的+1.5vsdgpuh,显存供电 对地阻值为11欧姆,不知道楼主的机器还在不,帮忙量一下这个值是多少

网友:
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一个和你这个一模一样进水,进水面积一样,修完后,一切正常,开机独显一直有感叹号,,测量的+1.5vs ...

不好意思,机子已经被客户领走了

网友:
注意返修哦

网友:
不错,修好了就牛

网友:
不错,对于进水的机器一定要仔细观察维修~~

网友:
这种机子最好修了,要么就报废

网友:
可以,还敢把内存放水里泡一会儿……真是打开眼界!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进水严重还能修好,运气也很重要

网友:
进水机就拍是修过没修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说白了还是要细心

网友:
进水机会有很多没爆发出来的问题,就怕会返修

网友:
楼主好焊工,建议进烤箱烘烤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