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不触发,EC是NPC795PAD0X求触发条件

楼主(2015-04-06):
这个机器拿来时上电小短路,后发现待机芯片51125坏,换了后仍然小短路,后发现EC坏,换了后不触发,待机电流0.04
现已知3.3线性5V线性,3.3-S0,5V-S0,15V-S5匀产生,这个EC93脚是开关触发脚,按下开关有跳变,117脚是EC给南桥的信号开启脚,没跳变。
想知道,除了EC供电外,开机触发还需要什么条件?
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先刷一下 BIOS 吧

网友:
好像带机电流有点高,正常电流是 0.009-0.010A

网友:
这个EC应该是自带程序的吧,要换一样的才行

网友:
进来学习下,正好不懂 {:

网友:
如果EC BIOS没问题,加焊桥试试,不行就换桥

网友:
NPC795PAD0X
请问这个EC的工作条件是什么?谢谢

网友:
同求,我也是这个信号不跳变

网友:
进来学习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