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C隔一宿就不亮

楼主(2015-04-06):
华硕Z97-C隔一宿就不亮 换了N个CPU都不行 第一次 售后 说刷BIOS好了 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检测卡显示B6 现在不亮怎么刷BIOS啊

网友:
屏线换过没

网友:
显示器VGA啊?

网友A:
那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集显独立的都用了 不行

网友:
这是一体机?

网友:
华硕的主板就是这个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怪,怀疑是版本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