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5独显A8掉电

楼主(2015-04-06):
DELL5525独显A8掉电关机,用的时间不固定,开始拿来,有时不能开机,按下开关指示灯会亮,我焊了下北桥,现在每次开机都能开启,就是自动关机,用的时间很短请问师傅们怎么查啊

网友:
这个不好查 温控电路 电压不稳都会影响

网友:
温控可能性大    那风扇改成成常转

网友:
还有cmos电池有没有点了

网友:
我这有个进系统5分钟死机带黑屏的坑爹这机器。,  也是无语,

网友:
独显可能不良

网友:
看下显卡 吧,如果有显卡建议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amd的有北桥吗

网友(2015-05-20):
我正在修此机子 也是不定时掉电  无从下手 讨厌amd 这个样的北桥

网友:
A8的处理器,我想换个CPU试试,可惜没货,如果你们解决了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先排除散热  在 做别的

网友:
5525这个机器进系统掉电有的是系统问题,如果每次都准时掉电刷ecBIOS可以解决。

网友:
温度高不高

网友:
温控可能性大    那风扇改成成常转  换个导热管

网友:
裸板测试,排除简单的,可以换个风扇试下,换个电源,再不行最后换板

网友(2015-06-28):
我现在遇到这款机器是管不住机器,还点不亮机,cpu无供电

网友:
掉电会不会是温度散热问题呀

网友:
搞定没 我也遇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