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H 不触发

楼主(2015-04-06):
X54H 拔掉电子可以触发亮机一关就不亮了。。。。随便加热那个零件都可以亮机。。这个机器谁修好过呀。。。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应该是1,1V滤波电容有问题吧,在南桥旁边

网友:
楼主说的是随便加热任何一个元件都能立马开机了??

网友:
一个元件都能立马开机了?

网友:
那个元器件啊 搞不懂

网友:
我的机子不装coms就自动触发,可以用开机键关机,就是不能正常触发,各位这是哪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