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总结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5-04-06):
绝非复制粘贴党,自己长期积累经验总结的,有用的收藏下。本人在工厂维修,所以接触的都是新款的产品,对4年前的老产品维修和芯片不太了解,对于之前的发帖有误导(TPS51125那个求助帖)表示抱歉。
一、    对于任何故障应当先仔细检查外观。包括元件和板材的颜色,缺件位置的焊点, 对于不上电的要对使用的电源进行测量

二、闪屏故障:除了屏供电三极管和显示电路外 ,应该考虑LID休眠管信号。

三、PWM电压瞬间输出正常,然后变低。在排除后级短路情况下应该先考虑BST电容+电阻。避免走弯路。
四、短路排除:短到0时,一般为滤波电容坏的居多。数值比正常值小很多  应该优先考虑相关的芯片。VDC短路到0,一般胆电容(CPU 显卡供电)占多数,MOS管击穿的也会导致。

五、网络接口  10/100MB网卡  4、5、7、8为空脚, 连接75欧母电阻后通过50V高压电容接地。1000MB网卡分为4组数据,必须保持8个引脚的线路长度阻抗匹配才能达到千兆要求。

六、不过内存:  更换内存或CPU后,测量内存供电,VTT、CLK、DATA、RST#和基准电压。用万用表精准测量。都正常情况下量内存槽阻值,数据脚应该保持基本一致,地址脚应该保持基本一致……

七、ene的EC上电都会自检,如果无法触发的应该先考虑BIOS和测量各个电压是否有短路,注意测量后级电压。

八、抓不到独显: 测量独显的供电是否正常,包括显存的供电和辅助供电等,供
电正常,排除BIOS后 仔细测量显卡和CPU之间的耦合电容,每组阻值应当基本一致。

九、显卡电压跳动,排除短路且EN信号正常可以检查下显卡复位信号的与门电路

十、跑完码不显示,查看点屏EN外要考虑CPU晶振和LCD接口。

十一、11.没有复位的电压都齐全了,需要考虑CPU的24MHZ晶振(HSW)

十二、CPU电压瞬间起来排除后继短路外,主要检查FB回路和热敏电阻。(Vr-ON瞬间拉低)

十三、不出CPU电压(包括瞬间),CPU电压开启信号由CPU内部模块发出,首先要检查是否短路其他电压的PG信号是否正常。如果使用isl95836的IC,将18脚接地 断开,如果CPU电压出来了检查,SVID信号,包括南桥。如果依旧没有检查反馈和NTC热敏电阻等

网友A:
好经验 谢谢分享 我看到你回的那个求助贴 看完之后我都迷糊了

网友:
先收藏收藏,说不准以后用得着~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 谢谢分享 我看到你回的那个求助贴 看完之后我都迷糊了

其实那个我查看了三星的用那个芯片1.6脚也都是3.3,0是关闭,不过怎么说呢,我没有下载楼主提问中的图纸。还有就是我没有研究别的厂家设计,但是下面几个回复 ,也许他们修的都是古董机,或者没修过三星的,觉得我在瞎说。不过没关系,我不会因此得到或失去什么。我只是分享我的观点,总比那些  先收藏了,或者楼主好技术的,那些水贴有价值

网友B:
1.你在工厂做维修 希望你分享更多的工厂级资料
2.这些经验 毕竟是自己总结的 有些没有详细说明 相信别人看不大明白
期待再次发布

网友:
维修不易  总结不易   分享同样不易   加分鼓励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你在工厂做维修 希望你分享更多的工厂级资料
2.这些经验 毕竟是自己总结的 有些没有详细说明 相信别人 ...

说真的公司没什么分享的 除了经验,我们公司图纸全部加密的,最多截图,而且有被开除的可能,保密工作很到位。必须内部登陆内网才能有打开图纸的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公司没什么分享的 除了经验,我们公司图纸全部加密的,最多截图,而且有被开除的可能,保密工作很 ...

嗯 那就多分享点经验吧 支持LZ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规矩啊

网友:
期待再次发布

网友D:
修机,有个检测过程

网友:
多多总结经验,有几条迷糊的!希望下次再详细点!嘿嘿!

网友:
继续多发些类似的帖子 让我们多学一点啊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机,有个检测过程

那些流程看了没啥用处,比如不开机更换U8,OK,修复,故障依旧更换U3等等

网友E:
可以想点办法搞图纸才对,方便自己方便别人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想点办法搞图纸才对,方便自己方便别人呀。呵呵……

图纸拷贝出去没有打开权限,加密的。必须公司内网登陆有权限的账号才能打开

网友:
多发些资料,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msung电脑。
怎么进去的,待遇咋样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2015-05-11):
楼主 技术已经很好了 能修这么多的机器了

网友:
发帖只要几分钟,编辑帖子要几个小时,搜集并总结 则需要数日 更长时间。来之不易 请珍惜

网友:
很好的经验总结值得收藏

网友(2015-12-01):
楼主辛苦了,这些经验对于新人来说帮助会很大

网友(2023-09-04):
感谢分享!已经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