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400主板大短路 版号48.4LW06.01M 12300-1M

楼主(2015-04-06):
联想B4400主板大短路,一插可调电源电流5.169,一看这么大的电流,赶紧拔掉电源头,一般像这种现象,公共点短路问题大点,所以用万用表打了公共点的阻值,一看001,果然是大短啊。
采用我们维修界中最常用的烧鸡大法,直接对公共点烧,心想肯定哪个东西会烫的,可是摸来摸去就是没有一处发烫的地方。
既然烧不出来,就采用第二种方法了,拆,但是拆什么呢,
一般如果公共点阻值为047左右的,一般拆的是场管,
如果公共点阻值为001的,就等于直接接地的,一般拆的是电容,
(本来想找个图纸来看看,公共点去往的地方的,可是目前还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
静下心来,拆吧,最后功夫不愧有心人,就那么个芝麻大的电容,直接拆掉就ok了。

网友:
这算大短吗

网友:
大短 一般还是可以烧出来的,但是有的烧不出来,!~

网友:
运气好呀,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电容在哪个位置,下次遇到也好秒杀

网友:
这种小电容要是用排除法 估计就要误拆太多了

标记下位置 下次也许首先排查

网友:
看着电容都变色了

网友:
这种应该能烧出来的啊  楼主电流限的太小  或者是手太大  没摸到那个小电容吧

网友:
一般烧不出来,我就利用放大镜观察电容,一般看公共点的……上次发帖说了一个烧不出来,华硕的,我就是利用我的火眼金睛加放大镜看出来的,那个电容破损了,遇见好几个了,见怪不怪了!

网友:
大短 一般还是可以烧出来的,但是有的烧不出来

网友:
一个小白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