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75GX进水维修(谢谢论坛的朋友)

楼主(2015-04-06):
同行拿来的联想G575GX,说是进水了。板号:LA6757P 没有加电直接拆机,拆开发现待机芯片周围被人处理过了,但是还是有脚位发黑。 拿掉芯片发现13pin断线,补好线,焊回芯片发现线性电压都已经出,1pin和6pin都有1.1v。但是就是不出3.3V和5V待机电压。直接换了一个新的51125,换完3.3V和5V正常发出,按下开关电流有轻微变化,观察发现有俩BIOS,在论坛搜了一个直接刷,刷完故障依旧。可是偶然的发现在论坛发这儿BIOS的朋友附有一张待机芯片的照片,我擦嘞,我的板子上门竟然少了2个电阻 。。。。。补上之后,电流刷刷刷一路亮机。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论坛这个大家庭,谢谢你“迅维网”————————————————你值得拥有!

网友:
樓主細心精神值得每一位維修人員學習

网友A:
这二根线稍微清理一下了……

网友:
看到图片 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二根线稍微清理一下了……

恩恩,那只是方便焊接。。。最后会处理的

网友:
不错 不错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 不错               LZ很细心

网友:
pyk中际友人,,,,,这么水的,,,也能修机

网友:
厉害,厉害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目次是个二修机

网友B:
进水的机器很多都是断线少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器很多都是断线少件.

如果一修还好点,二修的的都不知道哪里少。。。而且这个板子上没标元件编号,有图纸都不知道是啥玩意

网友:
估计上家报价报高了 客户不修了 被你捡便宜了

网友:
少件的板子真是让人头痛的狠

网友C:
常逛论坛还是有好处滴     楼主深有体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逛论坛还是有好处滴     楼主深有体会吧

那必须,来论坛是我师父带我来的,有一部分难搞的机子都是在论坛找到灵感解决的,我没事就在看,自己知道的懂得就回帖,不懂的就看别人的回复

网友:
这主板实在该被楼主修好,还是楼主细心啊,竟能注意到两个小小电阻!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很细心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感谢你的分享啊

网友D:
BIOS程序有吗?分享一下吧

网友E:
楼主上了多大的电阻呀

网友F:
有图几乎都能搞好

网友:
一般进水机器先要把地方先清理干净 进水很容易造成断线之类的故障  需要足够细心和耐心  不然马虎了后面就得花更多的时间去返回来找问题了呢 给楼主赞个 不过分用完了

网友G:
是不是人家修好了报价不修,故意拆掉的还是进水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程序有吗?分享一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人家修好了报价不修,故意拆掉的还是进水氧化了

不是,我觉得是清理腐蚀痕迹的时候给直接清了 ,待机芯片下面的焊盘线都断了好几根,所以上家是不可能修好报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图几乎都能搞好

亲啊,有图木有点位啊,你都不知道哪里有装哪里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了多大的电阻呀

俩0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我觉得是清理腐蚀痕迹的时候给直接清了 ,待机芯片下面的焊盘线都断了好几根,所以上家是不可能修 ...

那就是哪家修不好的机子咯。技术不行就吃不了这碗饭

网友:
迅维论坛的确是维修员的家员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