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AMD主板 北桥有黑胶 BGA加焊不动怎么办

楼主(2015-04-06):
联想E40 AMD主板 北桥有黑胶 BGA加焊不动怎么办,BGA的温度没有到位吗?我的最大温度设置在300了,bga都报警了,北桥就是不动。
各位大神是怎么对付那些有黑胶的桥的啊?

网友:
以前有位高手介绍过了,做二遍BGA,一次加热到200度左右,关机趁热喷酒精……第二次才按正常的加热……用的是热胀冷缩原理……

网友:
四周零件碰一下,能动就直接撬

网友:
带黑胶的是要翘的,但是翘很容易掉点!~

网友:
硬撬下来

网友:
打高底温,加长时间

网友:
把时间加长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取黑胶一定要小心,温度一定要达到了焊锡的熔点了,然后窍一下就行了

网友:
BGA和BGA功耗不一样 我这的260就足以取下黑胶的

可能是你取黑胶的方法不对 ……

网友:
希望高手能说具体点怎么取,俺也想知道!

网友:
E40 不管是AMD还是INTEL都是打了黑胶的。我机子一般是在237度时10秒,直接拿下芯片,焊盘不掉点,100%成功率!!

网友:
我用的一般也是260就能动了   300了   估计你那北桥都报废了吧

网友:
不行可以用风枪取

网友:
用BGA加热到200,然后用风枪吹下来

网友A:
还有高人吗,我现在也一片需要取北桥,之前取过有掉点,如今再取心里没底,

还有高手高招吗

网友(2015-05-08):
高手也不能隔空动手啊,关键还是得自己摸索。

网友:
取胶必须要有经验,对你所用的机器要熟悉

网友:
楼主别指望打黑胶的可以动的,是要撬动他的(很容易掉点)

网友:
估计还是你取的方式不对吧。一般来说270左右就可以动了的。

网友:
      只要板子对正温度达到就不容易掉点

网友B:
这个机器有阴影了

网友:
这个机器也不故道怎么搞 ,到网上一看,都很悲催,我都没有信心了,有黑胶的以前也没有取过,想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高人吗,我现在也一片需要取北桥,之前取过有掉点,如今再取心里没底,

还有高手高招吗

多取几个掉点的就可以了,这东西就是凭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取几个掉点的就可以了,这东西就是凭感觉。

多取几个掉点,感觉代价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有阴影了

先搞搞手机吧,手机能搞好了,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拔下来换呗

网友:
E40还好 取过两片 掉了几个点 补上就好了

网友:
下面260 上面250 延时10几秒然后慢慢翘

网友:
300直接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取几个掉点,感觉代价偏大!

找料板拆啊,非要找好的??

网友:
一开始别把温度加高  先预热几次

网友:
第三代速度速度速度速度速度是

网友:
温度达到250,就可以翘下来

网友:
我的最新进展是取的时候,没掉点,但不怎么好,有两个角上面的部分溱脱皮了,不是很理想,这一款主板真心不咋滴,

修的时候,先给客户报下换板的可能性.

网友:
E40确实麻烦

网友:
翘一下,注意别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