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5-04-06):
主控为IT1167BE-48A FALSH为K9ABG08U0A-MC8D  晶振为12M 供电基本正常。由于无12M晶振,在电脑主板上拆了一个25M的 插上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这个现象会就是晶振的问题吗?

网友:
估计你这数据也不是很重要,不然也不会一点不明白就自己搞

网友:
确实我不是专业做数据恢复的,望老师们指教

网友:
你怎么测的无12M晶振,用示波器吗?

网友:
坏的U盘没有嘛

网友:
楼主你这款主控是内部自带晶振的,如果需要恢复数据,需要把闪存芯片拆下来读取用恢复设备来分析算法,才能恢复好数据。

网友:
不知我的U盘可不可以恢复。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可以读。有时又读不出来

网友:
找个相同主控的U盘电路板,将FLASH拆下换上去试试。

网友:
{:4_124:买个设备

网友A:
有没有办法将U盘修好,然后再读出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将U盘修好,然后再读出数据呢?

搞数据的一般优先考虑,提取数据,不考虑修盘,买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A:
怎样以最低的成本把里面的数据恢复出来呢?

网友:
将FLASH拆下来。换到一样的主板上面试下

网友:
某宝上都找不到这个主板

网友:
不知道买一个能装这个FLASH的主板可行不?

网友:
你这是FLASH芯片内部的固件问题,你换板子有什么用?

网友:
买不一样的板估计数据就没有了

网友:
晶振换了吗?

网友:
优盘数据恢复本人还是小白,看看大师们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以最低的成本把里面的数据恢复出来呢?

最低的成本就是买个同型号的U盘, 把FLASH 换了就OK 了, 成本几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