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电阻怎么不标阻值?

楼主(2015-04-06):
这种电阻的阻值怎么看?

网友:
下面的那个22-8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量一下5V那个电阻不久知道了

网友B:
不是22欧的电阻吗

网友:
就是22欧姆的电阻啊

网友:
那就是22欧

网友:
那就是22欧姆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5V那个电阻不久知道了

我量过了,两个都没有阻值,也不是0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22欧的电阻吗

那后面的8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22欧的电阻啊~!

网友C:
这个X7R-4是什么意思?

网友:
22.8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后面的8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其他参数标识,比如规格大小,但一般维修中不用考虑这个,打阻值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后面的8,应该是指功率是1/8W

网友:
学习了,这个我也是刚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X7R-4是什么意思?

具体什么意思不知道,大概就是料号,什么材质的各种参数

网友:
广达放电电路,22欧。。。8就是电阻比一般个头大的那种。。。

网友:
22欧姆的电阻

网友:
就是2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