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笔记本屏 暗屏 求助

楼主(2015-04-06):
HP  g62 笔记本暗屏  测屏幕上高压部分 VCC  BL-EN满足,就是PWM为0,我知道这个是调节亮度的,这个怎么简单的破掉这个问题,现在没这个信号屏幕点不亮啊!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补救,不要去修这个PWM信号,还有图里面的三个信号DGPU_PWM_SELECT#(测量为0)          DLVDS_PWM(测量为3.8)          ULVDS_PWM(测量为0.6) 三个信号的作用。关键是这个图里面这个芯片作用不了解,

这个是因为桥的bios问题造成的,刷bios解决了,不过我试过强行解决的,拉过去一个3.3问题解决了!

网友:
外接一个3.3v试试

网友:
嗯,可以外接一个电压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