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R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4-06):
  一台货硕K55DR机器  键盘上的自动会弹  起记以为键盘坏了 拆掉键盘插USB键盘也是同样会自动跳反斜杠 拨掉USB键盘也会出现   换EC (IT8518E)也是同样会跳   刷BIOS也是两样   大家有没有方向提一下   不要想动南桥    补充所有的外设都取掉了

网友:
接口键盘信号线的阻值打了吗?

网友:
键盘接口旁的排容看看

网友:
键盘 EC 外设 bios都排查了  没有解决

看下键盘引脚到EC之间的所有外设和阻值 试试

网友:
接口阻止测测

网友:
换个系统 看下吧 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原键盘几个键按没反应,给客户换键盘后过几天又回来了,屏幕一直闪,测试发现键盘的TaB键一直短路,把键盘拔掉用USB键盘进PE还是一直按,客户不想修板,结束。
过几天又送来同型号的本,用一会时不时掉电,发热后不亮机,给朋友送去,换显卡和北桥,还是那鸟样,没图纸,没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