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 联想Y570 进水机

楼主(2015-04-06):
联想Y570进水 上一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2572820
新现象 能偶尔开机了 但是:
检测 到DGPU_PWR_EN 为3.0v 此时电流0.7A 等一会电流上到1.5A 屏幕如图显示 DGPU_PWR_EN电压为3.3V 是此问题?
请教???
联想
进水

网友:
用原来的硬盘能进系统,使用也正常

网友:
进水就先清理干净进水的部位吧,腐蚀了的该换换呗

网友:
进水 的 一般都是进水附近坏

网友:
仔细 查 有图纸好办些 我的B325一体机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进水的都难修

网友:
只要够仔细 就能修出来

网友:
要仔细 仔细再仔细,反正是要有耐心

网友:
在排查下 DGPU供电周围即进水原件
有时候可能 就是一个简单的电阻问题(进水多出)引起的复杂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上指点 再次排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