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i 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5-04-06):
把C271 ,C272,C273,C274,C275,C279,C280,C285移到C406,C07,C450,C449,C332,C333,C334,C335
R808,R809移到R834,R835    电容位置在 14.318晶振那里   电阻位置在COMS电池接口那里  已经成功改好 测试有显

网友:
还没修过这个型号的机器

网友:
搜了一下原来是一体机..

网友:
以后可以试试,几台这个机子都没有修好了

网友A:
楼主光改的  耦合电容   和时钟 数据  供电部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光改的  耦合电容   和时钟 数据  供电部分呢

电阻就是时钟和数据

网友:
什么AMD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就是时钟和数据

我知道电阻是时钟  数据   我说的是供电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电阻是时钟  数据   我说的是供电部分

时钟和数据都走集显了  所以独显供电应该没关系   这是双显卡的

网友C:
那天我遇到过,B320一体机,,开机闪一下就没有了,,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天我遇到过,B320一体机,,开机闪一下就没有了,,修好了~!

修哪里啊   我这台换了显卡就是这样  后面才改集显

网友:
学习下楼主的经验哈。还没有改过

网友:
屏蔽了独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哪里啊   我这台换了显卡就是这样  后面才改集显

显卡的供电啊 ~!

网友:
电容眼睛找花了还是没有看见啊

网友D:
换了  还是灰屏

网友E:
请问楼主不用刷BIOS吗

网友:
嗯  不错  下次维修也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台ASUS K43SV的,刷了好多BIOS了都不显,电流上到1.3A了,真想也改成集显得了

网友:
收到了。 以后看看。

网友:
呵呵   有些改不了

网友:
双显卡的一般可以

网友:
双显卡的还是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  还是灰屏

我的有线   你改对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不用刷BIOS吗

不用

网友F:
我的英特尔改完屏闪下黑屏 原故障装显卡驱动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英特尔改完屏闪下黑屏 原故障装显卡驱动黑屏

我改了以后也是这样。原故障和你的一样。兄台你的搞好没

网友:
我手上有台,可以听见进系统声音,屏幕我图像,不知道怎么下手,BIOS也刷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太牛了你

网友:
楼主还有其他机型改法不妨多多分享,提兄弟们谢你了

网友:
楼主,有图片吗,或者找个图片,大概划一下,电阻找到了,电容找的眼都花了,都没有发现在哪里

网友:
改了可以显,支持下

网友:
数据线插口用改不

网友:
给力啊,下次遇到显卡出问题的确实可以尝试下。

网友:
我也修过联想的一款机。。。。。进水机。开机短路。电源适配器自动保护闪灯。经查独立显卡供电严重短路,局部线路发霉,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用像楼主那样子拆呀改呀。。。我是直接把显卡的保险拆掉,上管下管也拆了,清洗干净!!!考虑到这机是双显卡,当时抱着好奇的思维,它会不会像台式机一样的显卡坏了就识别不了独显而启动集显。。于是就直接上电,真是好奇害死猫,居然屏幕亮了起来。。经测试稳定使用。。。哈哈!!!还修什么修???直接装机了(money就这样乖乖的到手了)

网友:
你没有改电路吗

网友:
我的这个是改电路的   吧显卡拆了

网友:
找知道可以  就不用拆显卡  了   哎

网友:
上次改一个改废了

网友:
BIOS不用更改吗

网友(2015-05-22):
跟着你的操作我也成功了一台。哈哈。

网友:
试问楼主这是自己亲测的么,改天试试了

网友:
改下试试。。。。

网友G:
改集显这事我现在真干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集显这事我现在真干不来

我也是参考别人的

网友:
不用换bios吗?

网友:
直接换板还好。

网友:
我改了不行,原来仅系统黑屏,改了不显示了

网友:
你没有改错吗/

网友:
改电路都是参考别人的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见习维客

发消息
.
一星学徒

网友:
键盘灯亮不显

网友:
好了,刷了U20那个BIOS好了

网友:
越来越厉害了 !!!!

网友:
强!高手再民间

网友:
成功就是好

网友:
以前没有改过

网友:
是的   成功就好

网友(2016-03-23):
从来没尝试过独显改集显,不管是笔记本还是一体机

网友:
我的开机屏闪一下就黑了  该集显   还是闪一下就黑了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H:
想问一下,屏接口要不要改

网友:
这个有意思,下次试下

网友:
是联想B302I的么,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的经验我还没学到  啥时碰上再说

网友I:
我的改集显了,用了半年现在有黑屏了,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改集显了,用了半年现在有黑屏了,不知道怎么修了

集显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屏接口要不要改

不用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