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有图有现象。。联想L2364WA 开机花屏。。

楼主(2015-04-06):
请教下高手们,联想L2364wa通电就是这样子,拔掉屏线屏幕白色。。是否驱动板故障?

网友:
  。。求帮助。。。悲剧了。。

网友A:
晕。自己用个通用驱动板测下屏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应该是屏问题,用通用板点下看看。

网友C:
这个没法猜,还是用通用板来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D:
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下屏幕 如果还是这样的故障 就得在屏上的板上找问题了  有可能是某一个或者多个贴片电容 电阻 短路 断路导致的  得用表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法猜,还是用通用板来试一下就清楚了

什么样的通用版可以测试这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问题,用通用板点下看看。

什么型号的通用版可以测试这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下屏幕 如果还是这样的故障 就得在屏上的板上找问题了  有可能是某一个或者多个贴片电容  ...

求教 有推荐的通用版吗???~小白。。。推荐个型号好吗?我去淘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自己用个通用驱动板测下屏不就知道了

求助 。什么型号的通用版可以测试这个呢?

网友:
没有通用驱动板可以去找相同尺寸的显示器上好的驱动板

网友:
做维修的手上不会缺通用板的,随便换个写个程序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E:
我一般用的是NTA91B   用EP1130B写个23.6寸的程序 5按键的一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用的是NTA91B   用EP1130B写个23.6寸的程序 5按键的一刷就可以了

感谢,我看淘宝有那种万能的已经烧录的23种程序的万能驱动板,不知道可以用否。店家是说可以的。但是高压板我该怎么选呢?  屏幕 型号:LM230WF5-TLF1  。。LED与LCD是不是有区别呢  ?

网友:
通用板点一下试试

网友:
像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留几块碎屏 也很有用的 !

网友:
先刷MCU程序。

网友:
屏电路板上的关键点电压测试了吗?大致可以作为判断依据的。

网友:
刷写MCU,共享一下,基本能解决。

www.ifix.net.cn_联想L2364WA(HDBSNU6DBQH9HC)(715G4641-M01-000-004L)(NT68676)(LTM2.rar

91.41 K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1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LG出品的垃圾屏,,可以扔了

网友:
屏挂了,没得搞了

网友(2015-05-11):
跟你的问题完全一样,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