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GM-LE

楼主(2015-04-06):
华擎主板880GM-LE ,开机报内存警D3,电压都正常,刷BIOS,加焊北桥依旧。最后意想不到是南桥一个1.25V电压没出,电感掉了。看图

网友:
电感直接用焊锡连接的,发光的就是咯。

网友:
我的神呀,我现在用的就是这块主板.同一型号.

网友:
再附加上电路图就更好了
不过还附送了带mac的bios文件
好评哇

网友:
就算刷了官网的没MAC   华擎的也可以刷 。    区区华擎bios  哪有那么讲究、

网友:
插个独立网卡也不贵

网友:
我的神呀,1楼的不说我都看不出来在那焊得电感。下次标注一下看的清

网友(2016-09-09):
BIOS 文件是空的  别下了

网友:
my god,我看了半天也没找到你说的那个电感

网友:
那个2.5是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