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开机一起重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4-06):
联想G455开机一起重启是什么意思?过了LOGO以后一直重启

网友:
主查开关电路

网友:
通病
加焊北桥

网友A:
你,妈,全是来骗分的,明明就是BIOS刷下就好了

网友:
请问怎么处理啊
我也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妈,全是来骗分的,明明就是BIOS刷下就好了

请问耍BIOS能好吗?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B:
你不刷怎么知道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刷怎么知道好不好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有的时候开关也会引起 的,直接裸班测试一下 ,硬盘系统都有可能

网友(2015-05-08):
刷了没?好了没?

网友:
先刷bios,在南桥

网友:
水军这么多

网友:
下载分不够,没办法,这些人!

网友:
我去,你都搞好了,还问,直接说结果,还骂人

网友:
楼主这帖子,版主看了会不会摇头呢?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块,一过LOGO就重启

网友:
程序问题把   刷下 试试

网友:
     换硬盘装系统看看   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妈,全是来骗分的,明明就是BIOS刷下就好了

你修好过吗?要怎么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