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开机黑屏,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5-04-06):
第一次出现问题是机器启动到登陆画面死机,现在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亮一下就灭,黑屏。bios信息没出来。按鼠标键盘没反应。这个笔记本一年前修过,也是系统运行中掉电,就把nec大电容换成6个330电容。现在出现上面的问题了,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请指教以下。插usb鼠标,5v电压正常,就是usb不亮。USB的对地正常,500欧姆左右

网友:
出现过死机?会不会是显卡呢?

网友:
先排查下CPU滤波电容 虽然一年前处理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