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笔记本黑屏,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4-06):
  方正R411笔记本,先是黑屏了,开机风扇回响,因为之前维修过一次知道是显卡缺焊了,自己拿吹风机吹亮了,进入系统容易死机,蓝屏,在黑屏。继续吹风机吹亮,进不去系统,一直读码,然后自动重启在读码。按F10进入设置里面,因为不太懂,也不知道弄了个什么,点了个Y 然后自动关机就不亮了。电源灯也不亮了,插电和电池上去没反映,开机什么都不动,电源也不亮了。谁能告诉我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不亮了   电流到多少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亮了   电流到多少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电源插上去灯也不亮了,一般情况电源灯会亮啊~~就算以前显卡缺焊也可以开机听到风扇在转.现在完全没反映了.

网友:
本子目前的情况 觉得个人可能不能解决了
建议找个专业地点检修

即便是显卡问题 你用吹风机也不能解决

网友C:
拆开看下主板公共点有没电压了

网友D:
吹风机吹  也是够任性的了   送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吹风机吹  也是够任性的了   送修吧

很正常好不好,百度里面好多都是显卡缺焊这样吹好的!我都吹好过几次了...送修一次200快,哪有这多钱送修啊~只能自己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好不好,百度里面好多都是显卡缺焊这样吹好的!我都吹好过几次了...送修一次200快,哪有这多钱送修 ...

那你就掰吧   掰几次把显卡掰挂了  就可以去送修了     给你好建议  不听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下主板公共点有没电压了

拆开给主板拿下来,插上电源的时候 开关旁边有个芯片发热的厉害...没东西测试电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掰吧   掰几次把显卡掰挂了  就可以去送修了     给你好建议  不听就算了

我6 7年前的本子,就一个显卡缺焊送修一次200块钱.第一次送修了,我后面自己吹好过4 5次.这每次送修不得1千多快了?我这本子现在都卖不出这价呢!掰挂了大不了换个主板,总比修一次200来的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6 7年前的本子,就一个显卡缺焊送修一次200块钱.第一次送修了,我后面自己吹好过4 5次.这每次送修不得1千 ...

送修一次200块   肯定有保修的啊  为什么不去保修呢

网友:
保修只有1个月啊,说显卡缺焊是常见现象...修了还是会发生的.除非换显卡.以前老式的独显跟主板连接一起的,又换不了,要换得换整个主板.没办法..只能修了撑一下呗..修了就用了半年左右.又开始黑屏了,吹风机吹一次也可以维持2 3个月,这次不知道怎么按F10进入那个什么蓝屏的设置界面按了什么东西..重启就不亮了...电源灯也不亮了.郁闷...

网友:
难道B]0s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烧了???问题是我开机亮了..就重启了一次又没什么大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送修一次200块   肯定有保修的啊  为什么不去保修呢

保修期过了啊~修的一次保修才1个月...这都过了1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插上去灯也不亮了,一般情况电源灯会亮啊~~就算以前显卡缺焊也可以开机听到风扇在转.现在完全没反映了 ...

建议你还是送修吧   具体原因你讲不清楚很难给你直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