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5 开机过会掉电 再开不了

楼主(2015-04-06):
B325一体机  x198CPU   2G 独显   放段时间  可以开机  用不了几分钟但会掉电   再开  风扇转一下 就停了掉电 开不了没图纸 点位咋么搞

网友:
风扇转一下有能欠压, 查一下

网友:
欠压 过流 时序问题等都可能

还是简单查下主板问题吧   没有资料可以TB下

网友:
看看风扇好着么有

网友:
看看电源有没有坏

网友:
欠压 过流 时序问题等都可能

网友:
有一台一样 的 等解决

网友:
谁有 B325 一体机的 BIOS  求一个 谢谢

网友(2017-02-15):
掉电时看电路到多少  针对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