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Y550待机0.005A,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5-04-06):
板号为LA_4601。观察主板上无动过,进液等痕迹。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0.005A。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测3V5V电感上无电压输出。找到芯片ISL6237。如图:

6脚19V正常,4脚0V不正常。由图可以看出是VS,经过一个5.1V的稳压二极管,再由PR412和PR413分压而来。实测VS 18.5V,过了二极管还有13V多一点。两个电阻的2脚都是9V左右

断电,测2脚到芯片第4脚无穷大,说明之间断线了。用漆包线从PR412的2脚飞线到PC417的2脚。再次,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3A。按下开关电流哗啦啦上去了。接屏已经显示。

网友:
这是按流程查条件了

网友:
经典的问题啊,无3 5v不触发  感谢楼主的 分享

网友:
又是送钱 的,楼主基本功可以。按流程修机器。

网友:
很明显的故障呀,呵呵。

网友:
飞线秒杀啊,可惜今天没分了

网友:
这个基本可以秒杀了!

网友:
都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