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4S自动掉电三次以上才能点亮

楼主(2015-04-06):
今天接台华硕A84S的笔记本,客户说点不亮,建议酷虎留下了后,开机确实确实不亮,但是有个规律那就是掉电后自动又上电,一直如此的循环,拔掉内存后不掉电,电流0.8几,客户说是安装系统的时候,程序很久没有退出来,自己强行按开关关机后就点不亮了,也许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刷BIOS,没有错,我也是,吧程序刷了后,开机涛声依旧,开着机我就量电压,都正常,一会,突然电流到1.6A了,什么情况,难道就这样好了?那上关机,吧屏幕接上,还是一样,电流上到1A的时候就掉电,然后自动开机,如此循环了5次,第六次电流跳到1.6A屏幕亮了;显示ASUS,为什么会这样?以客户描述的情况,我们都会判断桥  BIOS  EC ,我也是这么想的,准备换个EC试试,IT8572E,照了跟多料板,没有这个EC,心头有点纠结,既然没有。
就这个时候,我就准备干桥了,吧胶都去掉了,这个时候;同事叫我查样东西,我就在网上查了;顺便点开论坛看看这个机器,既然后和我一样的情况;一哥们说左下角,USB3.0附近有个芯片的程序坏了;芯片型号:25LD512,这个对应的程序是64KB,下载下来后,刷上,一次亮机,刺激修复,发此贴再一次证明;这真的会是ASUS的通病,程序论坛里面有,我就不上传了,主要是与大家分享下。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我上次碰到过华硕U31拆了内存再装回去要重启四次才显示的怪事。

网友:
这个经验很重要,,下次刷一下

网友A:
USB3.0附近有个芯片的程序坏了      是BIOS????

网友B:
是USB的程序芯片吗。USB的程序芯片也会影响开机吗?

网友C:
你也说一下是什么芯片好吧!大家都以为是BIOS了。我的神舟K480前几天也是第一次开机出现欢迎后掉电,再开一次才能开启,现在又自己好了,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南桥 ec有BIOS现在搞的USb也髽有BIOS,现在的电脑...

网友D:
原贴在哪儿?发个链接上来!芯片型号:25LD512,这个应是EC的BIOS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USB3.0附近有个芯片的程序坏了      是BIOS????

说句实话,我暂时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EC的BIOS,由于没有图纸,忙着也没有跑线,我暂时只能告诉大家那个新品就在USB3.0附近,他里面程序坏了就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贴在哪儿?发个链接上来!芯片型号:25LD512,这个应是EC的BIOS吧?

应该不是,EC挂的BIOS是25Q32BV的,那个程序咱我也不知道干啥用,由于没有图纸,还没有答案,求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USB的程序芯片吗。USB的程序芯片也会影响开机吗?

应该不是,那个新品不安装就一直反复掉电重启,点不亮的。没有图纸,暂时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说一下是什么芯片好吧!大家都以为是BIOS了。我的神舟K480前几天也是第一次开机出现欢迎后掉电,再开一 ...

我也很想知道,那个新品的作用,苦于没有图纸,我也看别人的经验修好的。

网友:
usb也有程序,以前真不知道

网友:
你把你看的帖子地址发出来让大家看看。学习总得学个结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句实话,我暂时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EC的BIOS,由于没有图纸,忙着也没有跑线,我暂时只能告诉大家那个新 ...

好吧,谢谢。。

网友:
bios坏得比较多的

网友:
哈哈。刚好修到这一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