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型号是dell N4010。在USB3.0接口旁边IP4284CZ10-TB 这个芯片,可以不装吗?

楼主(2015-04-06):
今天在换USB接口的时候,不小心把接口旁边的一个芯片U9吹飞了。

旁边还有一个U8,经测量芯片内部有一一对应相连的关系,U9在没有芯片的情况下焊盘也是一一对应的相连。估计这是一个起限流保护作用的芯片,可是现在找不到相同的芯片,这个可以不装吗?有没有影响。

网友:
估计保护作用的,如果不装静电可能会损坏桥。但不装应该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发现很多拌  现在可以不装显卡可以亮机

网友:
看外部信号定义推断内部也就是防静电保护,频率滤波器之类 的作用,完全可能直连。

网友:
可以不用安装,保护作用的

网友:
NXP ESD protection device
IP4284CZ10

ESD protection for USB 3.0  (SuperSpeed USB) and eSATA data lines

不裝  可動作   但以後有机率打坏主蕊片 尤其是在冬天

网友:
N4010板子上的USB接口换好了,每个接口插上U盘都可以进PE了,启动项里面也有U盘。试了几次没问题了就关机修别的机子了,然后再回来看N4010,居然3个USB接口都识别不到U盘了。中间数据线打值正常,5V供电也正常,就是三个接口都认不到U盘了,晕!这是怎么回事咯!之前不是好好的吗?不会是南桥USB模块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