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待机0.006A,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15-04-06):
板号为DAUM8CMB8C0。ATI的独立显卡,HM57的桥。观察主板上发现,南桥周围有轻微进水痕迹。先用洗板水将进水的地方清洗干净,用烙铁都处理好后。用万用表测主板上3V5V电感,公共点,分组供电电感,CPU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6A,测3V5V电感上无电压。DELL的板一般都是按开关后才会输出3V5V。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035A停止了。说明南桥没有收到所需要的条件,不发出SLP信号。测3V5V电感上电压输出正常。接着再测桥的RTC电路,

很快发现问题。追查SRTC_RST#来自R428。

R428连接+RTC_CELL这边3.3V,连接电容一边只有0.85V。断电测试R428阻值正常,电容也不短路。由于此信号直接进入桥。上BGA,花了15分钟将全新的芯片换了上去。焊好后,从BGA上拿下来。确认无短路。再次,接上电源0.006A,按下开关电流一下上到0.8A,连续三次跳变。没有掉电。看样子是显示了。接上屏OK。

网友:
不错这样子想到RTC电路了,经验的话直接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