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SD电池和外接电源不能共存开机,特殊复合门电路求高手改装

楼主(2015-04-06):
早上接到客户一台SONY VPCSD超级本, 客户描述说是外接电源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但接上电池时就不行。取下电池,单用电源开机后再插上电池不能充电。根据客户的描述问题应该在充电电路这一块。此机有通病,相信大伙儿修得多的都知道,就是小排线旁边的19V电容易坏引起待机偏高,不触发现象。我这台也是岂今为止修到的此问题第一例。论坛里下了图纸,充电小板CNX-458 V030_DOCKING_DB_MP。 W_PCN4,测量数据脚12345.1脚对地269,2脚780,3.4.5一样680.1.2脚阻值明显有问题,1.2脚BATT_PRS#_A_R,SYS_PRS#_R_A、;外连W_PD35,先断开PD35,阻值依旧不正常,接着出来到了PQ20,SSM6N15AFU,LF 这种管子第一次见,外观就是普通的6脚复合管差不多6条腿,但看图纸明显和普通的双MOS管有区别,里面多了2个电阻和2个稳压管。不管三七二一,先拆了它再说,拆了再量1.2脚对地也正常了,跟345一样对地680.问题是找到了,但元件不好找,百度查了下根本找不到介绍,后来在淘宝上居然找到了一家有这个芯片的介绍,但 SONY MBX224的料板上找到一个类似的双N沟道MOS管,但里面没有电阻和稳压二极管,装上试试,果不其然,电池和外接电源可以共存开机了, 但唯一遗憾的是还是不能充电。难道必须要订原装芯片吗?所以特发此帖向各位大神求助,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小东西能否改电路达到一样的功能。谢谢大家,附上图纸跟实物图.

网友:
附上充电小板的图纸

电源板CNX-458 V030_DOCKING_DB_MP_0104__2030_F.pdf

网友A:
又是这Sony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这Sony小板....

有何高见??能否改这个6支脚的东西

网友B:
内附电阻与稳压二极管只是为了保护场管的,你用料板中的完全可以代换的。应查不充电的其它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附电阻与稳压二极管只是为了保护场管的,你用料板中的完全可以代换的。应查不充电的其它原因吧!

好的,谢谢,明天去店里再研究下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少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少见的!

这也决定了为什么这块小板如此之贵的地方。

网友:
水电费是胜多负少额塑料袋

网友:
水电费开始了的呢福克斯的你说的

泉泉哥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都i法规较好的 豆腐就的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那就照着图纸改一个独立的模块,再接到板上。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高啊 还是搞原装的吧

网友:
现在怎样了

网友D:
求大神说的那个19V电容容易坏的 通病是在那个位置 ?

网友:
楼主改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大神说的那个19V电容容易坏的 通病是在那个位置 ?

接口旁边啊

网友:
客户后来不修了,拆掉还给它。浪费表情

网友E:
越到这些管,我直接搞两个普通的N沟道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越到这些管,我直接搞两个普通的N沟道代换。

我试过了,不行的。里面不是单纯的两只MOS复合

网友D:
求大神告诉是那个位置?

网友F:
上次我遇到一个我都是换的小板的

网友:
看着好复杂呀    没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大神告诉是那个位置?

是大板上连接小板的一个接口最边缘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大神告诉是那个位置?

看看吧,实物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大神告诉是那个位置?

刚才的发错了,这个才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我遇到一个我都是换的小板的

也是同样的问题吗,这管子要从香港那边进口过来,时间都要一个星期,好麻烦,这块小板我估计就这个小东西值钱,不然这小板不会卖这么贵

网友(2015-05-17):
高手在明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