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G41不上电

楼主(2015-04-06):
目测主板没有磕碰撞角,通电测试,诊断卡待机指示灯亮的,3.3V是正常的。触碰开关键,电源不通电没反应。

CPU12V拔掉上电也一样,主板不上电。检查开关脚3.3V,绿线到I/O电压5V,万用表表笔点到晶振32.768的一

脚,主板上电风扇转了,噢,问题找到了,测试晶振两脚电压0.32V和1.23V,没起振,一脚1.23V不对,换晶振

,还是一样不上电。不是晶振问题,南桥有问题?还是用风枪吹吹热再说,吹热后冷机通电,我先用万用表测

电压,晶振两脚电压分别是0.16V和0.26V,电压正常,应该没问题了,触碰开关上电正常亮机。维修完毕。

网友A:
南桥虚焊...看来你还是要做桥了。免得电脑冷机的时候 还是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虚焊...看来你还是要做桥了。免得电脑冷机的时候 还是不能启动。

明天早上冷机的时候再试试,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神一样的表笔  一碰就收钱了

网友:
又让你秒杀了

网友:
G41主板,南桥应重植!

网友:
如果就这样给客户,很容易返修的。 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时间一长,能稳定么。

网友B:
现在主板谁还会去重新直球  几十块的东西,又不是笔记本。。加焊能好就不错哦

网友:
如果不用BGA,很快要返修

网友:
加焊。。。。最好是重置吧。。

网友:
南桥没有重植吗?会不会用不久呀?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板谁还会去重新直球  几十块的东西,又不是笔记本。。加焊能好就不错哦

大家重植南桥收多少钱?收几十块的东西,还BGA

网友C:
上BGA比较保险,风枪吹的不太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BGA比较保险,风枪吹的不太保险

我没吹南桥芯片,是吹晶振32.768周围。

网友:
不知道群主这板有没有返修.只吹一下恐怕不保险.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我这也有台机,和你那台问题同样。怀疑三级管是否有问题。明天要排查一下。

网友:
隔天试一下,不行在修,我个人不建议重新直球,一,应该告诉客户机器老了升级换代了,二,尽最大努力修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一般三四十块钱好说,再贵说你黑,今天修好,转3-5年再坏(其它配件坏)他也说你修的不行用不住!此话只对乞丐客户,大部分客户还是能谅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