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S3L这主板一闪就没电了。

楼主(2015-04-06):
遇到太多这样的,没几个能修起来,技嘉主板P43这问题的多,上CPU一闪一下没电,那么一般来说是短路了,去了CPU,又可以开机,上个CPU扰拔掉四针CPU供电也可以开机,那么问题在供电这,怎么修,但量四针12V并不短路,难道要全换场管不成,要命,于是把IC控制芯片四个去了,老土吧,一个一个量着对比,总算找着一个场管D级对地阴镇是200,其它的场管是400多,死码当活马医去换个,*脏话*竟然正常了能开机也跑码了,郁闷的我要死,SB修法。

网友:
这个基本就是CPU供电场馆有某一个或多个短路导致的,换了就好

网友:
典型的短路了,LZ

网友:
修好了就不傻B了

网友:
很常见的CPU供电部分故障

网友:
天天遇到这样的板子你就偷着乐吧!

网友:
场管软击穿

网友:
碰到这总问题也只有一个一个查了。

网友:
很可能是moS管短路啊  一个一个拆了量啊

网友A:
华硕的板子更让你抓狂,短路提前掉电,可重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板子更让你抓狂,短路提前掉电,可重复触发

我有一块M3A760M掉电了, 不能重复触 发, 如何办

网友:
修好了就是好技术。

网友:
修好了   就行   关键是知道问题在哪就是修不上   那才是郁闷啊

网友:
问题是简单,算好了心情都是爽的

网友:
感觉有短路

网友:
我的技嘉EP43-US3L上电4-5秒就掉电,然后又自己上电这样反复.如果拔掉四针CPU供电就不会这样,但CPU风扇不转不动.这样的故障怎么修?

网友:
首先是楼主帖子的问题,小四P没有短路,但是不代表小四P跟CPU供电电感没短路,你上面描述的就是上管击穿了导致保护。下面是建议,建议楼主去找下MOS的引脚定义,去了解下MOS的是如何工作的,我这里简单教下楼主怎么判断你上面的问题,下次就不用拆那么多了,就是一个表笔放在MOS管G级,另外一个表笔放在MOS的D级或S级,只要通了就是坏的。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cpu供电电路部分故障哦,LZ还是按着步骤一步一步来查,场管,主控芯片,和周围的电阻电容之类的

网友:
主板保护。多简单的故障。 换几个管子就好的事情。 还嫌麻烦?

网友:
主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