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G31不通电

楼主(2015-04-06):
目测主板灰尘很厚,先把灰尘刷干净,通电测试开关针脚有5V电压,摸摸南桥不热,发现诊断卡待机灯不亮,也就是说3.3V没,测试PCI槽A14脚电压是1.25V,不正常,1117感觉热,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手都焦了,想想有可能这几天,天天春雷响不停,网卡坏了?摸摸网卡芯片,还真烫。吹掉网卡芯片,待机电压正常3.3V,摸摸南桥不热,通电风扇转起来了,显示器变绿灯,维修完毕。

网友:
LZ有经验啊,直接摸出问题了

网友:
直接秒杀了

网友A:
待机电压不正常不是网卡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不正常不是网卡就是南桥了。。。

正解,为什么没加分???期待中

网友:
上来就应该先来个十八摸

网友:
呵呵。。别看这18摸。有时候很管用的哦。。
我一般的也是。。没电的先摸摸看看。那个然的厉害。肯定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修也修··牛··

网友:
学习习和希腊

利华电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原来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直接秒掉啊。

网友:
杂牌主板都是南桥虚焊哦

网友:
网卡打坏的,好多南桥也会坏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是啊打雷的多为网卡芯片坏的多

网友B:
最爱修的就是这种活   加个独立网卡OK

网友:
打雷天,不通电我都先看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爱修的就是这种活   加个独立网卡OK

换网卡芯片

网友:
楼主经验真丰富啊。修主板,连打雷都被你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