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瞅一瞅,看一看,B490不上电维修,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5-04-06):
天下着小雨,心情嘛跟天一样善变,这几天一会热一会冷的,尼玛这是要逆天的节奏吗??话到此也提醒一下各位做维修的屌丝们,千万要注意身体呀!至于那些已婚的屌丝些,我就希望你们吃泡面没有佐料,嘻嘻,开个玩笑!来了一台联想的机器,纬创那火药代工的,B490先看看待机电流先 然后跳到 再然后就没了按开关也没反应。。拆机看看吧来张忒写吧 不晓得小伙伴们看得清不,看不清请原谅,像素有限啊,毕竟不是专业的。。习惯先找到3、5V电感看看有没电压先,测得PL4102电感、 PL4101电感 木有 电压看来只有查待机芯片了,看看图纸 测12脚供电19v正常、3脚3v线性电压3.298正常、13脚5v线性电压5v正常,当测3、5v电感的开启时20脚EN1/6脚EN2没电压。。3、5v电感的电压是由EC14脚发出S5_ENABLE开启的,这个没有当然没有3、5v电感电压了,这时候开关了一下,S5_ENABLE这个电压有了但是只有瞬间的然后就没了,去测了下3、5v电感,尼玛!3、5v电感也只有瞬间的电压然后就掉了,上示波器测测波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拿3、5v电感后端电压的波比了下,1通是5V,2通是3V, 觉得好像都是同时掉的也,于是又拿3v电感后端和S5_ENABLE开启对比了下1通为S5_ENABLE、2通为3v电感后端 S5_ENABLE开启先掉的,到底是EC不正常还是条件不满足呢?这里就设计到时序了(EC要发出S5_ENABLE这个信号自身的供电、时钟、复位、读取BIOS,还得要有适配器检测正常)查吧,供电3.29v正常、时钟?测不到,你懂的,复位3.3v正常,测BIOS1、2、5、6脚连EC无断线,当测到这个BIOS的供电时没有, 这个供电是由3v电感电压转换给BIOS得,当时以为BIOS坏了所以才会导致3、5v瞬间掉,断电打对地值又没有发现有短路,会不会是程序出问题了?刷个bios吧,取下BIOS,上电待机电流0,.01不跳了,3v电感、5v电感电压都正常了,按开关不能触发,故事到这还没结束。。。。
傻傻的以为BIOS坏了,拿到编程器上一读取,刷上,好的(能读取个人以为是好的)装上BIOS,上电,尼玛还是老样子,剧情到了这一步我就开始醉了。。 你这是要闹那样啊板板啊。。。算了明天搞吧,洗洗躺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就上个QQ求助吧,毕竟还有这么强大的后盾。。。群里大神还是很多的,出谋划策,有很多大神都说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出了问题,于是第二天上班就着手查了适配器检测信号, AC_IN#为低正常。。于是只有给师傅看了,毕竟师傅是过来人,,直接叫我查PCH条件正常就干桥,查吧,开工!真是不查不知道呀,刚查到 RTC_RST#这个信号 就发现电压不对头 取掉电容C2104 电压恢复正常了 维修到此就大结局了。。亮机图 和亮机电流 故障点虽然只是一个小小滴电容,但害我走了不少弯路,,,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纯粹只是分享我各自在维修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经验,如有错误,望各位大神原谅和指出,定改。。

                   由于bios资料和图纸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也希望朋友们上传bios和图纸的时候尽量写详细点,比如板号,单桥还是双桥,版本多少,双显卡还是单显卡型号等等,总之越详细越好。。  同时也希望各位看官多加加分,要养成好习惯咯。。

网友A:
抓的一手好波啊,理论不错,挺扎实,维修过程中,没思路时,就老老实实按时序一步一步来,总会有惊喜。话说,可调电源看着好高端啊,示波器,福禄克看着都很霸气。

网友B:
楼主理论很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的一手好波啊,理论不错,挺扎实,维修过程中,没思路时,就老老实实按时序一步一步来,总会有惊喜。话说 ...

都快忘完了,还需努力啊。。

网友:
BOBO就有事好用

网友:
技术牛B啊   理论扎实

网友:
看来还是师傅老道

网友C:
那你还是个学徒吧   大侠   去讯维吧  你那个师傅教不了你什么   真的   早日去讯维  ,三个月后 你那个师傅的技术绝对在你之下

网友:
有IT8572E的PDF图吗?

网友:
B490还没碰到过。 1

网友:
果然很专业。分析得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D:
思路相当好吗,。。,。,。,O(∩_∩)O哈哈哈~

网友E:
我看完了你的文章心情很复杂,百味杂陈,内容一般,对你来说是个很大的进步,我劝你还是另外找个工作吧,笔记本都不给你修,,,找到好工作了不好忘记你大师兄我了,记得给我介绍个女朋友,,我现在不登录论坛了,,你要我给你加,我才上的

网友:
会用示波器  羡慕啊

网友:
很有派啊 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还是个学徒吧   大侠   去讯维吧  你那个师傅教不了你什么   真的   早日去讯维  ,三个月后 你那个师 ...

去过了,缺少实战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完了你的文章心情很复杂,百味杂陈,内容一般,对你来说是个很大的进步,我劝你还是另外找个工作吧,笔 ...

呵呵,大师兄你又开玩笑了,你还需要女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论很扎实啊

都忘得要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相当好吗,。。,。,。,O(∩_∩)O哈哈哈~

你也是304的?

网友:
。桥的复位信号,居然影响到待机3/5V

网友:
JINGSHEN   很详细。。。学写了

网友:
虽然看不懂,赞一个先

网友:
赞一个。技术不错

网友F:
看你前面写了那么多,还以为是3/5V或EC那有问题,没想到笔锋一转到桥了$!!!楼主你的思维也太跳跃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前面写了那么多,还以为是3/5V或EC那有问题,没想到笔锋一转到桥了$!!!楼主你的思维也太跳跃了吧!!!

呵呵,一开始就走弯路了。。

网友:
师傅看来更厉害,我这差距不小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怎么知道是C2104呢

网友:
看到你 这个 才知道以前自己没修好的 一个板子  是思路走错了 我的是  示波器 单次 看到 3 5 v 电感波形后端稳定  , 用自动看  一下子全掉 ,  后继不短  , 都没想到是 桥的 条件不足  时序跟 你修的板子一样

网友G:
哥们你这个机器 是不是 BIOS 跟 南桥条件 都是有问题的 为何 刷个BIOS  3  5 v 就稳定了

网友H:
有个师傅带着好啊,楼主修得真棒学习了!

网友:
有啊。是应用图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哥们你这个机器 是不是 BIOS 跟 南桥条件 都是有问题的 为何 刷个BIOS  3  5 v 就稳定了

BIOS没问题,是单桥的RTCRST#出了问题。。我这机器是单桥的,BIOS的供电是用的3.3V电感电压,,3、5V的开启瞬间有,然后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个师傅带着好啊,楼主修得真棒学习了!

还需多多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BIOS没问题,是单桥的RTCRST#出了问题。。我这机器是单桥的,BIOS的供电是用的3.3V电感电压,,3、5V的开 ...

刚又看来下 图纸   桥和EC 公用一个BIOS   跟 65 时序又不一样了  ,  还是经验 不足啊 ,  我 上次修的 板子 估计也是这样的问题  一直围绕着EC 和  3  5V  待机芯片转 哎

网友J:
问一下楼主,是不是南桥条件不满足会让EC的开启也掉下来?

网友:
理论不错,挺扎实

网友K:
实地出来的真是牛哦

网友:
楼主在哪学的技术

网友:
讲的有理有据,好样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的设备真牛逼。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太好了

网友:
3,5V是要触发后才有吗?

网友:
楼主的设备都很到位。

网友L:
S5_ENABLE开启先掉的?  我看那波形是一起掉的!从那波形看 就是前级有问题 也就是条件不满足导致的

网友:
好工作了不好忘记你大师兄我了,记得给我介绍个女朋友,,我现在不登录论坛了,,你要我给你加,我才上的

网友:
不装BIOS 为什么会出3v5v呢,值得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L:
S5_ENABLE开启先掉的?  我看那波形是一起掉的!从那波形看 就是前级有问题 也就是条件不满足导致的

嗯,看起是一起掉的

网友:
经验值的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没搞懂为什么3V微短路 掉电,S5_ENABLE会先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实地出来的真是牛哦

啥时候晋升版主啊??小样越来越厉害咯~

网友:
南桥的RTC_RST#这个信号会引起无PWM3V,5V?我是第一次碰到,以后注意下。

网友:
看来想修这些一定是要有个示波器了,模拟的示波器不会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实地出来的真是牛哦
啥时候晋升版主啊??小样越来越厉害咯~
windlovetao
那个屏蔽内存的不是说到300楼就说答案的吗,现在早过了,也同公布,饼哥要扣他分了
详情

网友M:
楼主继续加油,终有一天你会成为大师的。
朱。爱新觉罗
大家共同努力吧
详情

网友:
你的可调电源比较吸引我

网友:
示波器和万用表也很嗨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装备齐全,赞

网友:
好贴子,图文并茂。

网友:
RTC实时时钟电路故障导致的3,5V掉电,谢谢分享。

网友:
真的很酷哦,,,,多多分享

网友:
楼主不错啊。以前还有点思路不同的地方。看了你的这个分析让我找到了方向了

网友:
用示波器维修就是好。。

网友: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网友:
这个机器原本是BIOS无供电引起的无待机3 5V供电的吧!刷BIOS时取过芯片安装后供电有了。

网友:
不错的哦
很详细

网友:
好手 值得学习

网友:
有图有真相 还要会摸索

网友K:
了也没

引用 网友N:
啥时候晋升版主啊??小样越来越厉害咯~

那个屏蔽内存的不是说到300楼就说答案的吗,现在早过了也没公布,饼哥要扣他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个屏蔽内存的不是说到300楼就说答案的吗,现在早过了也没公布,饼哥要扣他分了

封他号还差不多呵呵~~饼哥没扣他分,兄弟们都已经把他扣光了

网友:
烧机大法直接烧可以不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装备很精良啊,电源是啥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的一手好波啊,理论不错,挺扎实,维修过程中,没思路时,就老老实实按时序一步一步来,总会有惊喜。话说 ...

我是看了楼主的示波器才来的,功底也不错,希望多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楼主的思路正确,值得学习啊.修好收了几百大洋阿.呵呵.

网友:
都是土豪啊,用泰克!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翻译软件啊?

网友:
        嗯  写的很详细    受教了

网友:
很好,很详细 ,向你学习。

网友:
羡慕呀  多好的工具

网友:
图文并茂,写的真好,给力,加分

网友:
这么厉害      怎么加分啊

网友:
什么原理,触发后EC开启3V,5V待机, 接着发高低高给桥,等待返回,桥无反应,EC遂关闭3V,5V待机?

网友:
不好查   幸亏没干桥哈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啊,学习了

网友:
我感觉楼主技术不错,分析,操作都很到位,不愧是从迅维出来的

网友:
思路清晰,指导有方。

网友:
楼主家伙  技术很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继续加油,终有一天你会成为大师的。

大家共同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师级的水平,我给你加分了,希望多多发表帖子好让我们从中学习啊。

哪里,我自己都还在学习中尼。。

网友:
有图纸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问一下楼主,是不是南桥条件不满足会让EC的开启也掉下来?

有这个能哦,这片板有触发动作,只是我一直在查3/5V所以走了弯路。。。

网友:
写的很精彩

网友:
rtc回路坏的真的多

网友:
rtcrst# ····往往被忽略掉的一个待机条件

网友:
又是一个实力派,理论扎实

网友:
抓波神功真不错

网友:
学习了   感觉以后会用的着

网友:
楼主历害呀,学习一下

网友:
师傅谁呀,好想找个教下示波 器

网友:
这个装备不错啊

网友P:
现在维修市场已经饱和了,唉

网友:
有点迷糊啦!

网友:
迅维就是大神多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总结一下。这个板子不通电,到底是那个电容C2104引起的,还是BIOS引起的,还是说这个板子本身有这两个故障点???个人觉得一修本子,100个里面98个都只有一个故障。

网友:
电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现在维修市场已经饱和了,唉

对滴,现在正在考虑转行了

网友:
看楼主用的表就知道是个土豪

网友Q:
小伙子干的不错,B490都修到了,我现在手上有块昭阳E46A的瞬间掉电,有兴趣瞧瞧吗?现在在哪里做呀!

网友R:
新手请教下楼主双通道怎么抓波,是同时抓还是先抓一个保存,然后再抓另一个作对比?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膜拜啊

网友:
功底在这里,确实从理论的角度能学到掉电时序比较,这已经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了。继续努力啊

网友:
维修就是个细活,一步一步慢慢搞!

网友:
电容会不会坏呢?? 、

网友:
B490真心没碰见过。

网友:
待机不正常查下五高还是会有收获的         上次修到个DELL 5010  不开机  查到最后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主理论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Q:
小伙子干的不错,B490都修到了,我现在手上有块昭阳E46A的瞬间掉电,有兴趣瞧瞧吗?现在在哪里做呀!

这机器你还是扔掉吧,,电流多少掉?

网友I:
引用 网友R:
新手请教下楼主双通道怎么抓波,是同时抓还是先抓一个保存,然后再抓另一个作对比?

双通,同时抓哟,一个一个抓太耗时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I:
双通,同时抓哟,一个一个抓太耗时了

同时抓一个人好抓吗?两只探头,还要按开关什么的

网友:
思路清楚,值得学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R:
同时抓一个人好抓吗?两只探头,还要按开关什么的

同时戳到要抓的信号点上,再按开关,

网友R:
引用 网友I:
同时戳到要抓的信号点上,再按开关,

好吧,需要眼疾手快

网友S:
楼主  你说测EC的时钟测不到 你懂的   我还真不懂   为什么测不到??? 我现在有个HM67的不触发  EC不读BIOS    EC的供电   复位   都正常   我也没测到32.768   这个是桥给的   桥的VCCRTC   RCTRST#  都正常   桥上的32.768  有一个脚 有32.768   其它三个脚没有    我要换桥了   楼主给点意见

网友:
还是时序 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  你说测EC的时钟测不到 你懂的   我还真不懂   为什么测不到??? 我现在有个HM67的不触发  EC不读BI ...

如果你没找到EC时钟,那EC的时钟是自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  你说测EC的时钟测不到 你懂的   我还真不懂   为什么测不到??? 我现在有个HM67的不触发  EC不读BI ...

晶振只有两个脚有用,其余两个脚起到固定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  你说测EC的时钟测不到 你懂的   我还真不懂   为什么测不到??? 我现在有个HM67的不触发  EC不读BI ...

你的待机条件没有查完哟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  你说测EC的时钟测不到 你懂的   我还真不懂   为什么测不到??? 我现在有个HM67的不触发  EC不读BI ...

比如适配器检测信号,SRTCRST#等等。。。你说你的板EC不读BIOS,那EC到BIOS之间的线路有无断线?BIOS是否好的?程序是否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吧,需要眼疾手快

一次抓不到就多抓几次,实在不行叫个人帮你按住。。

网友:
"EC要发出S5_ENABLE这个信号自身的供电、时钟、复位、读取BIOS,还得要有适配器检测正常)"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还有就是你那可调电源很是经典啊!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就叫民间自有高手吗?

网友:
感觉好复杂。都看晕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你还是扔掉吧,,电流多少掉?

0.7到0.8左右,复位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0.7到0.8左右,复位都出来了

不跑马了,哎

网友:
3 5v不是自己开启的吗

网友:
怎么看看是不是自己开启跟ec开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