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的龙威可调电源坏了,电压不停跳

楼主(2015-04-06):
之前看过帖大家都说是继电器坏了,但我不知道那是那个继电器啊,那个贵吗?换的话是一起要换两个?

网友A:
自己修修吧,我的也是,弄点酒精清洗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不贵,X宝搜下

网友:
你发个图上来,我告诉你那个是继电器

网友:
是电位器吧?继电器应该不会

网友:
先清洗一下电位器不行在换继电器

网友:
触点打磨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修吧,我的也是,弄点酒精清洗下就可以了

这个办法不错,细砂纸打磨一下也行,哈哈

网友:
应是电位器故障

网友:
电位器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