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m

楼主(2015-04-06):
联想c461m  接机器时 故障为不触发  后更换南桥  解决  但是 进系统  键盘 鼠标都不可用  usb 正常  设备管理器中显示  键盘鼠标驱动为感叹号   驱动装不上  重做系统   ec 换过  南桥又换一变  bios 刷过 测量 键盘 触摸板接口 供电正常   求大神们  知道个思路   附上图纸

网友:
进系统之前 键盘能用么 如果不能的话 还得以ec为重点修

网友:
裸点试试,触摸板和外设都不要插

网友:
进系统前 也不能用  所有外设不插也不行  ec 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