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10p 插电源自动上电开机

楼主(2015-04-06):
如上,已经换过EC和南桥。希望万能的论坛了。。。。。。。。。

网友:
cmos电池  有没有点        出发后的电流上升到多少按

网友:
插上电池试试

网友A:
都没说清楚,上电正常开机吗,不知道问题就换南桥强人

网友:
CMOS电路不行就南桥了

网友:
不会是BIOS电池没电吧?

网友:
刷下程序吧

网友B:
先把,小电池换了看看!

网友:
补充一下,机器可以正常开机,cmos是正常保存时间,电池是有电的,南桥晶振也是起震的。

网友:
已经刷过测好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说清楚,上电正常开机吗,不知道问题就换南桥强人

开机一切功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小电池换了看看!

电池有电的,南桥也起震,BIOS时间可以保存

网友:
没遇到过,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比如电子你换过没有   cmos电路看过没有

网友:
RTC电路查查看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