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30 看视频30分钟左右重启

楼主(2015-04-06):
各位大师:LENOVO  E430  看视频30分钟左右重启 重启时摸铜管有点点温度   不像温度造成。系统重装了。鲁大师测   CPU 温度不变化  30     显卡有变化  60左右

网友:
先简单的代换下几个东西看看

网友:
温控保护引脚屏蔽试试

网友:
温度不高。点点热。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

网友:
这个是二维机  别个做过 PCH  刚开始不触发。

网友:
请问  5楼 大师明示。是哪里设只了。多谢】

网友:
加个抽风机试试,看一下能降下多少温度,温度下来了再判断哪里有问题呀,60度小高了吧

网友:
鲁大师  温度压力测试   60度不高吧

网友:
是bios的问题  在官网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A:
先把温控保护去掉,不行重作桥

网友:
挨着换换试试

网友:
看下温度是不是很高

网友:
谁说CPU温度不高,但是显卡温度高了点,建议做散热处理把显卡的散热处理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温控保护去掉,不行重作桥

大师,具体分析下温控!

网友:
开关板电压多少??

网友:
11楼大师。你的回答与众不同。这个问题不是常识性问题。对我来说有点难度。多谢。我认为是本本的误控制造成的。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