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驱动打不起来,拉温度48度,换了板子、系统、驱动还是依旧

楼主(2015-04-06):
有一显 ,开机可以点亮,驱动无法安装(安装完成后一直有个感叹号,重启后还是依旧,换了板子、系统、驱动还是依旧)。但是进过鲁大师拉温度后发现显卡板子温度都不高,但是会死机。用手摸显卡电路板发现芯片“908 48 63NG”温度高。求助大神们,是不是“908 48 63NG”坏了,现在用“935 48 63NG”代替可否?

网友A:
没遇到过,好了记得分享

网友B:
查供电看看吧。。供电没有问题。。估计就是显卡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供电看看吧。。供电没有问题。。估计就是显卡芯片挂了。。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好了记得分享

哎  换上还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