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400CA

楼主(2015-04-06):
S400CA 2.1  接电跑0.067  按开关没有反应。用25Q32刷BIOS接电跑0.000  可以触发跑0.122停了,3 V  5V 正常  用MX25L64刷BIOS,接电跑0.037   不可触发  3V:3.3V   5V:2.6V    原装BIOS 是W25Q64只能读 不能擦除。不能查空。拍不到  点位图原理图,请求高手。BIOS已经花钱拍了。

网友:
找个原型号BIOS刷进去看看

网友:
3年老店  拍的 BIOS

网友A:
这个普通的BIOS芯片为什么不能擦啊?是不是坏了?
要确保找来的程序没问题。
华硕比较新的机子BIOS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用示波器测 1脚 波型跳一下就停了 。应该要跳几次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普通的BIOS芯片为什么不能擦啊?是不是坏了?
要确保找来的程序没问题。
华硕比较新的机子BIOS出问题 ...

有的bios带保护   其实你换个bios芯片就可以 找个同样大的bios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到底想说机器  现在是什么故障   不要说那么多,  你是不开机啊 还是开机掉电   ,开机不跑码... 说清你的故障  这样大家才能帮助到你维修此机

网友:
7楼大师。多谢,我的故障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是你太忙没有看清。

网友B:
今天 买了新  的  25Q64BV   刷了两个地方拍的  BIOS  都是一样的。接电。0.000    可以触发  跑0.122.  不跑了。3   5V 正常 1.5正常

网友:
VCORE  无电  。5V  3.3V  1.5V  12V  1.05 V   都有    南桥 晶振无波

网友:
楼主最后搞定了吗  我碰到一个一样的

网友:
先确定BIOS是对的

网友:
BIOS 绝对是好的 从售后工程师(朋友)那里拷的。 图纸是 机密 搞不到。  刷了一样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 买了新  的  25Q64BV   刷了两个地方拍的  BIOS  都是一样的。接电。0.000    可以触发  跑0.122.  不 ...

那就查0.12时,时序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各位大师:我很兴奋,月饼老师终于出场了。说了一句很容易又很难的 话。 多谢。高手出手,就知有没有,月饼老师,请教,0.12 时序到哪里了?

网友:
最后 请华硕工程师  修好了。月饼老师,不肯指导 ,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