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5-04-06):
网上搜索,全是掉电多的, 我的是蓝屏,不知道应该修哪里。
排除了以下:
散热,硬盘都没问题。
BIOS,显卡大家觉得那个问题大?
显卡

网友:
0x000000116 ???

网友:
显卡的面大!

网友:
不定时的这个不好修啊?

网友:
内存,系统这些换过没

网友:
测试硬盘没问题的,就搞NB吧

网友:
这个很难解决啊

网友:
换内存试一试吧

网友:
I系列CPU坏的还是比较多的,代换试一下

网友:
找个纯洁版的系统装一下,打官方驱动试试,不要打随机驱动。

网友:
综合楼上前辈的叙述 你应该重简单的 都检测一遍 最好还是看看你的蓝屏代码是啥 重代码上分析故障点

网友:
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你把独显禁用了再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
AMD吗啡北桥啊

网友:
代码多少呢

网友:
先换下内存看下 最后再加焊下显卡 再不行你就换南桥吧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内存问题比较大

网友:
按时序检查修 然后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