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改集显吗?客户同意吗?

楼主(2015-04-06):
是不是不告诉客户?
估计告诉了,应该不会同意。
改集显

网友:
来自: 安徽
改集显是为了降低成本啊 真要换显卡成本大 买个芯片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也永不长久 改集显稳定 !

网友:
该告诉客户的,免得麻烦。

网友:
这个问题得问客户,不同的客户答案估计不一样

网友:
从经济方面出发,客户还是会收受的,不过这项技术好像还不是人人都会吧,没这么简单

网友:
换显卡贵,不玩游戏的客户能接受啊

网友:
这只是一个方法。看各取所需嘛。

网友:
关键在于客户同不同意 同意就改 我这边是这样的

网友:
告诉客户处理意见,选择权在客户那

网友:
一般不会s或的啊

网友:
基本上的客户都会同意的,就有一些爱打游戏的就比较关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