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F盘合并给了C盘,可是D、E盘的文件没了。求帮忙

楼主(2015-04-07):
事情是这样的,手机店一个朋友的电脑的C盘满了,而且只有30G,想装WIN7,问我能不能给弄分区大一些,可是重新分区要格式盘,(硬盘500G 有CDEFG)这样5个盘符,而资料就在EDF这3个盘符,G盘是软件。 我看了一下DE 这两个盘符存放的东西比较多,F没有什么东西,我就在系统内,把F盘的东西拷贝到了E盘,然后用PE系统里面的Diskgenius分区软件把F盘给删除了,剩下空闲的G数,再分成1个区出来,然后把剩下的G数用Diskgenius分区软件合在了C盘,这样C盘的G数就变大了,再移动的过程他是一点一点的往前推,就是把前面的分区移到了后面。把后面空闲的移到了C盘里面,这样后我装了系统,进去系统后发现DE盘符的数据全部不见了,而G盘里面的软件全部在。
DE盘里面的数据都是手机的维修资料,还有软件。希望有人能帮助我下!谢谢!而且我发现这样,后再进去PE。不知道这样的话恢复数据的几率大不大!

网友:
玩分区玩的这么熟练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

网友A:
用DG搜索下分区,恢复下就行了,分区丢失我觉得问题不大

网友B:
我能搞定,只要硬盘再没写过数据, QQ80301155

网友:
再用DISKGEN恢复下分区表看看行不行?

网友:
我在赞同他们说的用DG恢复下分区表试试  前提是别在往硬盘里写任何东西

网友C:
先别乱动了  先恢复到原来的分区 看到数据后再用可靠点的分区合并软件吧  那种十几M的小软件有风险  勿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G搜索下分区,恢复下就行了,分区丢失我觉得问题不大

重新搜索一下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别乱动了  先恢复到原来的分区 看到数据后再用可靠点的分区合并软件吧  那种十几M的小软件有风险  勿乱用

恢复到原来的分区就可以吗??

网友:
瞧瞧嘎嘎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用DG或分区找回软件均可以。

网友:
重新恢复下分区

网友D:
我想知道楼主已经重装过系统了还有用吗?

网友:
分区搜索工具一般可以搞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能搞定,只要硬盘再没写过数据, QQ80301155

你是收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楼主已经重装过系统了还有用吗?

我看回复不太容易

网友D:
我也这么认为,系统如果没重装也许还能恢复分区把数据找回来,现在等于重新写入了,应该就会有覆盖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这么认为,系统如果没重装也许还能恢复分区把数据找回来,现在等于重新写入了,应该就会有覆盖了吧

应该是覆盖了,不过找高手能找回来,不然怎么会出来那么多什么门

网友:
我感觉就是覆盖了,也能够找回来一些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覆盖了,不过找高手能找回来,不然怎么会出来那么多什么门

哈哈哈,找罗老师或者小俊老师或许能搞出来

网友:
把分区重新恢复下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找罗老师或者小俊老师或许能搞出来

就不知道收费几何?

网友F:
逻辑层能恢复的话,费用不会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不知道收费几何?

这个如果请他们那样的大师来操作,价格肯定也不会便宜,就要看楼主这数据值不值钱了

网友:
我估计 花钱都不值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逻辑层能恢复的话,费用不会太高

应该也不会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