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 Q1910显示屏白屏

楼主(2015-04-07):
HP Q1910显示屏白屏 从正面看全白,从下往上看有显示,各位大虾这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没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但很像是屏有问题

网友:
说的不太清楚,再说清楚点才好判断

网友:
不知偏振片导光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白屏时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如果所说的:从下往上看有显示,指的是有系统界面,那屏电路可能缺某种电压了,看看屏dc/dc 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
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什厶逻辑,楼主懂的

网友:
先测下逻辑板的各电压。